联想LXH-GJ15L4用段时间会黑屏

楼主(2007-10-25):
联想LXH-GJ15L4
用半个小时后会暗屏电源灯亮绿色

重新开电源
显示屏闪一下就没了电源灯也灭了
请问这个是不是MUC的程序坏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是高压产生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是MCU程序故障,只有具体检查了才知道。

网友:
该款机器好像使用的是ALI 6759的MCU,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通病是不是得换MCU了?

我没有这个东东
可不可以用通用的主控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