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底断电后 开机都会提示 CMOS 错误

楼主(2007-10-25):
每次都得进去设置一下才能正常进得了系统然后一切正常, 这样关机后不拔掉电源插头随便怎么开都没问题, 只要把交流电源插头拔掉就要进行设置后才能进系统..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指点.
掉电

网友:
清下CMOS 换电池试试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是CMOS设置保存不了,一般是CMOS电池无电,也可能是COMS供电电路问题,你换颗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电话换过, 就是我原来跳过跳线 所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我是先把主板上的积尘清理干净,然后把主板上的电池卸下用万用表测其电压正常后,清COMS时先不要把电池放回,待清COMS后放回电池,开机进入COMS设置选取“Load Fail-Safe Defaults“载入缺省安全值,之后保存退出,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就是清CMOS造成的就清洁CMOS排针

网友:
清洁CMOS排针 再不行,就看看是不是跳线针 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
怎么办呢? 可能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就是就是严重同意十三天的观点

网友:
把上面说的试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