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7-10-25):
我有一块华硕P4C800的板子,刚开始是BIOS坏了,我刷了OK了,客户拿回家用到第2天又拿回来,连CPU都不工作了.证短卡,OSC不亮BIOS灯不亮,RST灯不亮,就是CLK灯亮.
第一我刷过BIOS问题一样,现在没路走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刷的BIOS版本不对,我以前也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
放弃BIOS故障的思路
重新检查各处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BIOS块接触不好吧.

网友:
BIOS的座子我拆掉了.不可能.

网友:
检查一下,IO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