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p21sa390电视雷击后出现三无,保险断了,大侠们帮帮我

楼主(2007-10-25):
打开发现保险烧了,整流二极管穿了两个,换上厚300v有了,可电源就是不工作,没有5v指示灯不亮,查了光藕及电阻没发现什么,大侠下一步该咋办????????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电源应该好解决吧 整流完了看开关管 电源芯片

网友:
光藕应该换掉,雷击的机子光藕最容易坏了!在仔细查查电源初级,开关管的B级有0.5V吗?关机后测300V电压怎么下来的还是放不掉?开关电源修理需要细心啊次级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重点要查 开关关 光藕   3842   S级 对地 电阻 !

网友:
楼上的这不是显示器,电源好象不是3842哟。
我传个图上来让楼主做个参考。 雷击的电视有时损坏的元件很多,要好好仔细地检查。开关管V901是重点检查的对象,当然其他的元件也要检查,不要放过任一个可疑的家伙,不检查干净,你就通电的话有可能造成再次损坏大面积元件的。

网友:
高压包坏了吧!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包坏了吧!不太清楚!

这和高压包有关系吗?修电源电路!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