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外热式的电烙铁换键盘口会引起静电击穿I/O吗?

楼主(2007-10-25):
一块V星845的板,键盘口坏了,用外热式的电烙铁拆下换新的上去,结果开机就FF了,请问各位老大是不是静电击穿I/O了?
电烙铁

网友:
和外热内热无关的,只要接地良好,因该没有为题。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意外,纯属意外

网友:
只能算你不走运了,焊接时一定要注意接地

网友(2008-02-28):
焊前把烙铁先放一下静电行不行?。。。 字数不够。。。。

网友:
还是用防静电焊台好。温度又好控制,又不怕击穿。

网友:
很难讲的,毕竟用烙铁换接口是有点费力气的

网友:
对了要看你多大的力气了,还要看你怎么判断了,如果你判断接口坏,有什么依据吗?修键盘口我都是自己做的测试器,其实也非常简单,拿个破鼠标改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