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5):
显示器的亮度是最打了100%还是很暗````听说显示器后面有的调是哪里呢?
显示器

网友:
如果你是维修的,就查下G1,加速,灯丝电压,有些机与总线有关 . 如果不是维修的,还是别搞了

网友:
显示器的亮度是最打了100%还是很暗,主要查加速极电压是否偏低,不要没找到原因就去调聚加速电压,会加快显示器的老化

网友:
系统显示属性可以改的!

网友:
那亮度控制电路怎么没人查一下呢

网友:
再调就只要调加速极了

网友:
兄弟也可以进工厂模式调

网友:
也可能是显像管老化,或者对比度太低。

网友:
查G1电压是否正常,在查灯丝电压6.3V看一下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维修的,这种都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他才能懂.
他说的这情况一般都是由于G1电压太低引起的,是搞维修的就不会来发这个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如果不太懂,钱还是给师傅赚吧,自己动手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
显示器很暗,如果查不出问题所在,可以试试调高加速极电压,看有无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