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问题

楼主(2007-10-25):
今天遇到一个MT40G(PLUS 8),起先用MHDD扫描全盘!!!,后用PC3000写固件后,再扫描OK,没!!!,但是到LBA63200000-645000000位置时有红/棕/绿色块,还有分散着大约十来个XXX,ERASE没反应,用G转P,没效,擦空P/G表,没用,检查固件没问题,SLF也不得行,没辙了.头都晕了,还有那些招数没使出来,请各位大大哥们点拨点拨,谢谢!

网友:
用MHDD 关了就是

网友:
注意该硬盘固件重新校验下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是砍段的意思吧,,,    你真用其他方法不行了  就把这一段砍了吧。。。也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