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楼主(2007-10-25):
昂达ID815EP/T VER2.02,支持图拉丁.开机自检完后,硬盘,光驱能正常认出,但就进不了系统.自检完后,就变成左上角一个光标一闪一闪的.什么反应都没有,按热启动键也没反应,死掉了.插诊断卡,C0一路跑,C1--63--75-7F到处8D就不动了,屏上就只有一个光标了.请高手指点,这板问题出在哪?

网友:
我刚修了一片EP-4BDA,杀南桥OK.

网友:
谢谢了。又学到了新东西了。这些东西都是平时很少能见到的故障。修起来也是最难的。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南桥问题,判死刑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