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107F4显示器在使用半小时左右就出现光栅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07-10-25):
有一台飞利浦107F4显示器在使用半小时左右,光栅的两边就出现弧形变形(枕型失真)。特向各位请教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
没有朋友知道处理方法,到其他论坛去请教看看。

网友:
你没有说你采取了那些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比如你是否更换行幅管,校正电路是否有明显发热过高的元件,比如校正管等.该款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行幅控制电路上的电容容易出问题.将这些电容依次甩掉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 长风 朋友的回答!不好意思,因为我是菜鸟,所以到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明天按照您提出的思路对机器进行检查,看是否能解决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查枕校部分管子,电容。

网友:
你这叫枕形失真,查枕校电路。。。。。。。。。。。。。。。。。。。。

网友:
自己还是没有搞好, 最后还是请专门修理显示器的朋友解决的。非常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

网友:
这里给的解决方法都是要自己动手呀!
要是没把握就不 要动手了,以免问题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