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维修一例

楼主(2007-10-25):
今修hpnc6000,刚接机时,接直流电源,能开机,不过电流只上到0.24,(这个机器修了很多了,只要能上电,大部分是因为cpu供电芯片max1987空焊造成的,此芯片为QFN48的封装.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对其芯片加焊就可解决其故障)拆机.上电,测电压,测cpu没有供电.测试卡上的所有指示灯都一直亮着..对其1987进行加焊,还是没有供电,将芯片焊下,再焊一次,再测,机器有cpu供电了,上测试卡,跑00,再将南桥取下,从新做一下桥,上电能显,测试卡也跑码了.....

网友:
主板采用铅焊的机子,补焊一定要拆下重新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