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07-10-25):
主板是845的,IO是W83627HF,主板能触发,但是触发后过两秒钟就自动断电,断电后可以再次触发.(不是电源保护,是自动断电.)
量过ATX对地阻值正常,IO也更换过.
请问这得怎么查啊?
开不了机

网友:
在这开机的2秒里诊断卡出码吗?

网友:
我想你是不是没上CPU啊,如果是这样你上CPU就没事了。

网友:
查各个供电点是否正常。还有就是跑码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洗 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没有跑码,根本看不到.

网友:
我的845和你的一样,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的 845的不是南桥 而是MOS管坏了
我的 845的不是南桥 而是MOS管坏了

网友:
供电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查供电,据经验了解,70%是供电管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