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10-25):
我单位的电脑是联想的,主板为810主板,最近半个月开始,每天第一次开机系统都无法启动(显示器黑屏,接收不到信号,机箱硬盘指示灯亮),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时只要重启一下即可进入系统,可最近要反复开关机N次后才能进入开机画面,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开关,电源。BIOS------

网友:
810的,好多是电容老化造成的。

网友:
首先检查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爆。
   其次检查内存旁边是不是很多灰尘,如果有把内存取出用象皮擦擦去内存金手指处的灰尘。
   最后有表测量多个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老机器是这样子的.清理清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