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问题 老大来啊?

楼主(2007-10-25):
杂牌的775,原因是在刚拿来的时候是开机灯闪一下灭,最后测cpu供电短了,是isl6561和6612的电源管理芯片.把板子上所有的坏管换掉还有两个6612,上假负载开机电压正常.上cpu开机可以跑完代码没有问题 .
    就这样给客户拿了过去,但是没有几天又拿了回来,还是那种问题,继续换了还是没有事.这会再上cpu就坏了刚上完跑到d4停止,关机再开cpu供电又短了,我都有点蒙了,不知道为什么上cpu就会造成这种原因是不是还是有坏的芯片造成对cpu 供电功率不够造成的啊.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电压高的原因?我看这板子是不能要了。

网友:
你要把6561也换掉,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驱动的波型不同步,或是ISEN信号有故障引起的。

网友:
isl6561控制的是个驱动芯片每一个控制的输出老想都影响着其他几个驱动芯片,有可能isl6561有输出不对的pwm,我先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