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纯平开机滋滋响..........

楼主(2007-10-25):
七喜17纯平开机滋滋响[在不开主机的情况下]并且在显示器的上方,有时间间隔均匀的上下抖动,还有自下向上的回扫线。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看看大电解!!!有时候它闹事也会造成这中毛病!!!!

网友:
1.闻闻看是不是有臭味,有的话就是高压打火。
2.电源故障:大整流电容,高频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给出点检修过程和测量参数.电源部分300VDC够不够,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等.反正你的故障现象就好像是300VDC不够,更换300V主滤波电容哟.

网友:
这好像是有地方打火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不错,先把450V150UF的电解电容换了,一般是这个问题,显示器能够发声的只有吱吱和咝咝,嗒嗒三声。

网友: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吧。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查场电路电容。

网友:
接电源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种故障的显示器,不过我不会修,拿到一个伙计那里,他说是高压包打火,用了点酒精擦了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