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后就断电!

楼主(2007-10-25):
一块V星MS-6701主板,用着好好的,突然自动断电,再也启不来了,裸板测试,清一下CMOS后,触发一下马上又断电,不到一秒,再触发,没反应,如果再清又如上面一样现象,强行加电时,也加不了电,但发现主板上方右侧的一块小IC电容都有温度,这些应该是给CPU或内存供电的吧!(之前这块主板上了风扇就开不了机\估计是CPU座接触不良,只要把风扇,搬动一下就可以开,)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得从哪下手

网友:
嘿嘿典型的主板短路了哈用表打一下三

网友:
短路了,测一下ATX对地阻值,看是哪个电压短路。

网友:
肯定是某个大元件短路 南北桥,IC

网友:
本来桥没坏,你强制又强制,可能NB OVER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