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翔升显卡为什么总烧一个101电阻呢

楼主(2007-10-25):
翔升 ASL geforce4 mx 440- 64m  ddr

颜色是黑色的,在该显卡的背面有 r73 ,r72,r71三个电阻排在一起  r71这个电阻是100欧的,这个电阻总是烧掉,更换了之后,也是特别的烫手,时间越长越烫手,能用个1个月,2个月的就又烧掉了,我后来换了个300欧的电阻之后还是烫手,不知道那位朋友修过这个问题,请帮忙,我这里有好几块这个样子的显卡呢~~

愁死、我了~~

网友:
这么多看贴的,怎么就没有一个回帖的呢?

郁闷!

网友:
换成10-50欧试下

网友A:
这是后级负载的问题,可能是它长期发热,导致阻抗变小,这样电流就越来越大,看看是不是连GPU?是的话就得换GPU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后级负载的问题,可能是它长期发热,导致阻抗变小,这样电流就越来越大,看看是不是连GPU?是的话就得换GPU才能彻底解决!!

大哥,要是换了GPU的话,那显卡还有的玩吗~~~

网友:
我换成102好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要怎么解决哟!!!

网友:
看看共电管是否正常?

网友:
我记得R71是1K的,我的换成1/8W的了,现在正用着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实在不行就不用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