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集成显卡怎么启用

楼主(2007-10-25):
家悦c2100e,V星7102主板,带集成显卡,也配了独立fx5200
今天想拆下5200用集成,但是点不亮。bios也无显卡设置选项。
究竟上面的集成显卡能用否

网友:
看看主板有无跳线。

网友:
就是联想的品牌的主板上头一板应该有跳线的哈

网友:
本人猜想一定是集显坏了,后来配上去的显卡。

联想的品牌肯定不会搞个有独显和集显同时存在的机子。

网友:
你用独立的显在BIOS里换成显卡启动顺序1为集成显就行了。联想就是爱用集成显卡和独立的显卡在一起。很正常。

网友:
我有快km400联想oem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好像没解决没说明书又

网友:
我遇到过给CMOS放电后集成显卡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