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6):
海尔-178液晶使用50分钟就黑屏,电源灯是绿正常关机后再开能维持几分钟后又嘿屏,我换了高压板故障还照旧,我狂晕
黑屏

网友:
查电源和高压板,或是灯管老化,仔细查查定有收获。。。。。。。。。。。。。。。。。

网友:
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仔细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感觉像灯管不良造成的现象

网友:
此现象多为滤波电容有问题,换了试一下

网友:
电压是否正常,在查驱动板MCU

网友:
我倒是觉得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呢,当然也不排除电源的可能性,就是觉得不大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屏有同故障换灯管.高压板.问题依旧请高手指导

网友A:
个人认为,还是高压条的问题.
还有一种方法:找几根灯管,用这几根灯管代替屏,试试.以点多久.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星的,也是一样,换了电源电容也还一样,搞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