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英845板键盘鼠标口的问题

楼主(2007-10-26):
一块精英845的板,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换了32.768晶振后点得亮,,试机结果:键盘能进COMS设置.进系统就用不了.重装系统还是一样用不得.查键盘鼠标电路直接经过一个472的排阻进I/O.测472的排阻无问题,难道是BIOS有问题.刷BIOS后还是一样的问题,直接换I/O8712.键盘鼠标也还是用不了.难道是472的排阻软击穿,换之.还是用不了.COMS里面又没有禁用键盘鼠标的选项.维修进入了僵局.有出现同一个问题已经解决的朋友请M一下是哪出了问题.多谢晒!

网友:
拆掉那些对地的电容看看

网友:
看一下系统里PS2口驱动正常么,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块V星845GV键鼠口不能用,先是拆排容,换472电阻,换电感,换IO均无效,怀疑南桥问题,条件所限换不了,最后找北京V星维修解决(估计换的南桥)。

网友:
只要主板没有其它的问题,直接换一套USB的键盘和鼠标就可以了,不用管它.

网友:
刷过BOIS、换过排阻,看来是系统或驱动问题。

网友:
CMOS下键盘能用,我想问题肯定是系统没装好。

网友:
你把排容拆下来,,

  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南桥了,

网友:
看来又要做BGA了.嘿嘿!!换吧,反正我们做的话也就10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