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一条亮线

楼主(2007-10-26):
我有一台17寸的彩显,前几天打开之后发现只有水平一条亮线,看网上资料说有可能是虚焊了,于是在场管的周围补焊了一下,结果好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电阻没补焊前是200多欧,连着场管的一个引脚。补焊过后只有10欧。可前天又变成了一条亮线,于是测这个电阻又变成了200多欧,后来我又乱焊了一气,结果又变10欧了。开机也正常了,可用了一晚上又完了,那个电阻又变成了200多欧。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啊?我把这个电阻取下来了,是一个240欧的电阻,现再再测主板上那两个点又变成10欧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谢谢,急等

网友:
找着原因了 这个电阻是好的,这的一头连着场管,别一头连着高压包下面的一个四个口的插座。我把四口插座取下来阻值就变成200多了,插上去就变成10欧了,应当是这个插座松动了。这个插座的线都连进了尾座上的线圈那儿。它是不是就是给偏转线圈供电的?这个脚没接好就只有一条亮线了。有没有高手帮我解释下这个插座的作用?

网友:
你 说 的 是偏转线圈

网友:
那四个连脚  其中2个是场偏转 另外两个是行偏转

网友:
它们是结偏转线圈供电的吗?

网友:
兄弟送你句话   水平亮线 场块虚汗       你说的有点模糊    你把场块的一脚和二脚的二极管 换了看看

网友:
兄弟,你的基础比我还差,也敢拆开乱修?

网友:
老大,你说的那个电阻应该是只有几欧的吧?240欧,你还说是对的?你是怎么测的哦

网友:
你说的有点模糊    你把场块的一脚和二脚的二极管 换了看,是场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