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升技主板地上一摔点不亮了

楼主(2007-10-26):
走马显示00和ff,一般率地上什么坏的可能性大阿

网友:
新手区,00 FF不跑的很多!

网友:
这样谁也帮不了。。你得自已量一下电压什么的。。动动手。。

网友:
原因很多了,不过cpu底座脱焊的最多了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外伤啦

网友:
电池掉了可能最大。。

网友:
仔仔细细地检查吧.

网友:
你直接换晶振巴,就是时钟IC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