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内存烧了。

楼主(2007-10-26):
因为开不了机,一气之下强制上电了,但内存也烧了,
请问为什么强制上电会烧内存,
开不了机

网友:
你应该先不上内存量量电压再上也不迟呀,
先上个负载,把几个关键电压量一量呀,兄弟

网友:
是不是插反了?换块试试.

网友:
哈哈 楼上真是.... 还是先测测电压比较稳妥

网友:
一定是电源短路了,造成内存供电电压高,电源保护,所以不开机.应该是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这时你强起当然要烧内存了.下次在遇到这样的电源保护千万不要强起了.呵呵~

网友:
?????你是怎么强制上电的?内存有没有插反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主板的内存槽一定是坏了?

网友:
幸好南桥没有事

网友:
肯定是主板有短路才开不了机的,你要强行开肯定烧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