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看过这种接口的显示器吗?

楼主(2007-10-26):
21寸的,普平,什么牌子忘记了,不过型号是  PE1141 我去网上查,没有找到资料。显示器后面除了15寸接口还有5个接口,不知道这5个接口是做什么用,请教大家(还有一台同型号PE1132和这台PE1141相比就少了这五个接口)

网友:
这是一种RGB双绞线接口,

网友:
这是专业设计用的.

网友:
这种接口叫BNC接口,
高端的显示器都配备有D-SUB 15以及BNC两种接口,
从使用效果来看,
BNC接口的效果要胜过D-SUB 15接口,
特别是在高分辨率下,
分别是R,B,G三基色信号和行同步信号,场同步信号!

网友:
BNC接口,连接线市场有买

网友:
我的也有一太显示器也是有这样的接口
是RGB色分量接口
我是的非利蒲的

网友:
专业显示器是有这样的接口, 我给过一根给别人!

网友:
还有一种四口的,场同步和绿色信号功一根线.

网友:
各位真是高人,学习了。

再请教二个问题:
1)这个BNC接口的专用线请问另一头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就是显卡的15针接口啊!

2)还有一台HP的1120显示器,好像是索尼代工的,有两个15针的接口,是21寸纯平的,不知道和这台比起来哪一台更出色点。

网友:
这个BNC接口的专用线另一头是显卡的15针接口啊!

HP的1120显示器有两个15针接口是为了同时联两台电脑,
它有个开关,可切换不同的电脑!它没有BNC接口,性能差一点!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当初还以为是1120好呢,看1120是纯平而且还是双15针接口,而1141是普平。想不到显示效果还是1141好

网友:
sony 19吋高端显示器

网友:
不是19,是21

网友:
我搞过一台CTX的纯平就是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