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GL-MX 跑3D码(己解决)

楼主(2007-10-26):
华硕 P4BGL-MX板,一同事在更换CPU风扇后跑3D码(Award Bios),过内存自检后主板长鸣死机,能显示开机画面,自检CPU和内存己过,刷BIOS、加焊IO、更换内存后故障依旧,请帮忙分析一下。
[
]
刷BIOS

网友:
测量个核心供电
触摸各个芯片
拆掉集成网卡
更换I/O
[板卡两项]
接上硬盘
CMOS放电

网友:
你看一下键盘跳线接好没有,我上次也有块同型号的华硕也跑3d,重插了一下跳线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刚刷过,然后再放电,硬盘己接上
核心供电1.79V
各个芯片未见发烫不正常
手头上没有同型号IO(ITE IT8708F-A)
网卡还未拆?为什么要拆网卡?请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原来是跳线帽坏了,换个跳线帽OK!
十分感谢!!!

网友:
3D 初始化键盘/PS2鼠标/PNP设备及总内存节点。 . 并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上面是诊断卡的说明书!
不过3D的故障不一定全是PS2故障!
下面是3D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主板不亮(显示器没有显示)主板诊断卡显示“ 3D "
维修过程:将主板接上电源,插上主板诊断卡和 cPu ,触发 Ps -ON 两根排针,主板可以正常通电。用万用表测量主板各部分供电清况均属正常。用示波器测量 CPU 、内存、 AGP 、 PCI 等时钟信号也均正常。主板也能正常复位。但主板诊断卡显示“ 3D " ,在用编程器重新刷写 BIOS 程序后故障依旧。断电后,用万用表测量 AGP 槽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阻值,发现有两根地址线对地阻值明显偏小,其地址线走向为北桥芯片,用 BGA 设备更换北桥芯片后,故障排除。
故障总结:当发现检测显示设备不能通过时,应先排除 BIOS 故障,然后仔细检测 AGP 槽的供电和时钟信号。如还不能解决,应靠电阻法来确定北桥是否有问题,这个思路大家要充分理解。

网友:
这个故障很典型!
我放到新手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