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CB 775BN 显示器17 开机滴答滴答响

楼主(2007-10-26):
LG CB 775BN  显示器17   开机滴答滴答响.电源指示灯亮?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啊!!重点查一下行管有没有烧.

网友:
我一般维修烧行管的显示器,每次都是心里没有数的,

网友:
所有电源输出有连二极管的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