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显示器屡烧行管

楼主(2007-10-26):
  瑞普17纯平显示器老烧行管,换一J6815行管正常使用两三个小时后就又被击穿.现在有三台都是这样.我们这里的老维修工都不修了.

网友:
烧行管的原因有很多:一,过压损坏
          二,过流损坏
          三,功耗大损坏
   检查开关电源是否异常,检查行逆程电容失容,检查行频是否过低,FBT是否有短路或打火,DY是否有短路或打火,显像管极间打火,S校正电容,枕形校正电路,行管有虚焊.行激励电路异常,行振荡电路供电异常,行管的质量或代换不当.

按以上排查应该会找到原因

网友:
行二次电源的供应及其控制电路也是要检查的。(二次电源与显示器工作模式有关的,首先看是那种模式较容易烧行管)

网友:
原来的行管的型号是什么?象你所说一般是管子代换有问题!修显示器坏行管是要换点品种的管子!行推动电路要补补。实在不行换行推动管,调整行推动到行管的电阻,J6815这种管子是不错但是有的显示器不能用的。

网友:
还有修理的过程要注意行管开机以后要摸摸行管的温度,一般都能感觉出来的。(当然要断电啊,电了别找我啊

网友:
屡烧行管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问题.在维修中也比较常见.除楼上的说的原因外.我认为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你的有自已的测量参数.一般用2-3个小时才烧的行管的显示器.明显就是行电流偏大引起的.引起行电流大的原因就比较多了.你最好给出一下你的测量参数.比如在某一模式下二次行电压为多少V.推动电阻两端的电压为多少.推动的退藕电容是否更换.校正电路的大电感内部是否有局部短路的.电路上是否有明显的温度过高的元件.比如校正管等.

网友:
像你这种慢性烧行管的只有三种原因。。。
有电容漏电。。
高压包损坏。。
行管质量垃圾。。
没了。。。简单的问题。。

网友:
有两台现在已修好,我把这两台的行管又换了一种J6815.现在已经用了几个星期还没问题.现在我怀疑以前用的行管质量不好造成屡烧行管的.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所说的故障碰上过几次,现在买来的功率管都是自己印字的,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芯子,我现在都不敢买新的了,全买拆机行管电源管,用着放心.
行管时间一长就烧,我修了几台都是二次电源滤波不良造成.供楼主参考!

网友:
应该是新行管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