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修内存条行不

楼主(2007-10-26):
我有一条SD内存老出错,我就把他的SPD给焊出来就可以用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没事。可能是SPD坏了

网友:
你说得不是很清楚,如老是出错的话,也有可能是EEP资料出错,重输入资料,如不行你可以清洗下,或测试找出坏的IC。

网友:
没 SPD芯片照用。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行啊?那么SPD用来干什么的啊?那么DDR呢?也可以不要吗?
如果开不了机的SD不知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呢?呵呵.我这就有一条,有机会也试下..

网友:
DDR  去了SPD好像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是碰巧而已,说不定有坏颗粒了呢。

网友(2007-12-22):
我手上有一些坏条子,,不知道用这个方法可以用不,试试 在说,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你不用RST来检测一下就直接套用别人的方法~~我觉得不妥~

网友A(2008-03-20):
大哥们们,SPD芯片是内存芯片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们们,SPD芯片是内存芯片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啊?

是内存的BIOS。里边保存了芯片的一些设置参数。如速度。位数。。。。。。。。。。。一般是24C0X。。

网友:
SD的条不用SPD也可以开机的,因为主板不是读SPD里的参数开机的.DDR和DDR2的就必须要有SPD才可以开机的.是主板决定的.

网友:
SD的内存没SPD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呵呵。。。你是好彩啊,SD的内存的时代,INTEL公司设计主板芯片的时候是没要求强迫有SPD资料才可以开机运行的,如果有资料,它就先读了,按你SPD的资料来运行,如果没,它也可以按规定的,什么,PC-100;PC-133来运行的,如果我没记忆错误,那时候的主板的BOIS内内置的设置都66外频的。而你修好的SD内存,可能是SPD坏了或者SPD内的资料损坏了,在开机的时候,主板去读出了错误资料,而引起开不了机,结果你去掉了SPD,还误打正着,修好了条子。哈哈哈哈 ;P

网友:
可以用的.就是只能用到66的频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