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一一一一.是CPU还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0-26):
主板诊断卡显示一一一一.是CPU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CPU没有工作

网友:
看我签名!

网友:
把CPU插到一块好板上试一下就知道了。要是主板问题就先查一下CPU主供电正不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全板无复位.

网友:
cpu不工作,怎么测试

网友:
上假负载量量看啦~!

网友:
复位不?????如果复位应该是U的问题

网友:
去新手村看看吧  到这你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