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主板 不上电 谢谢啦

楼主(2007-10-26):
联想品牌机主板 型号为 ODI W1EI2/0MB/S (810E主板)
故障现象:点 PWR SW 主板不上电(不触发)
PWR SW处电压为5V 我想应该算正常 只是它是和电源接口的5VSB直接连接的 我是第一次见到 一般都会经过电阻 或芯片什么的 晶振32.768正常 南桥(FW82801BA)3.3VSB正常 I/O(W83627HF-AW)第67脚 电压3.3V cpu供电部分也无短路 I/O和南桥都换过了 还是不上电 短接绿线黑线强行上电 CPU 内存电压正常 但无复位 包括IDE口的 希望各位朋友帮忙 解决上电问题 再次感谢
cpu
芯片
不触发
cpu供电

网友:
不上电
确定电源无故障后,检查开机电路,其他的待能开机后再检查。

网友:
看看跳线呀!!!!!!
这什么板,5VSB直接到开机排针,怪

网友:
测测83627开机相关引脚,68,67,72,73这四个脚,前两个有跳变,73为3.3V也有的板要触发后才有3.3V电压(极少).72脚接绿线.触发后变为0V.

网友:
谢谢 楼上各位 还没修好 板子就被顾客拿走了 念残.....

网友:
最讨厌 品牌机的板子

网友:
我刚修了个联想的板子,也是不上电,哪个型号忘了,电压都正常,最后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更换后主板正常

网友:
那楼上的好运气,我都没有遇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