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2500+变成了1500+

楼主(2007-10-26):
一块华硕的主板,CMOS不能保存,开机进系统2500+的CPU变成了1500+的了。郁闷!
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种问题过,请教教我

网友:
查CMOS供电电路,COMS跳线上可测到,2.5-3V左右,没有或过低的话,先换CMOS电池试试。

网友:
AMD 主板上一般都有标示的
100.133.166.等等

网友:
看电池有没有电,板子上有没有外频跳线,

网友:
先修CMOS供电再说,至于变成1500是外频不对引起的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
电池换过了,电压也正常。COMS我也设置过了,就是不能保存

网友:
是这块吗?

华硕A7V600

网友:
在BIOS 里面设置一下即可以拉!!!

网友:
外频错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设置问题,先解决CMOS保存的问题。

网友:
先把主板的电池换了,再把CPU的外频设成166.如果还是,就是主板的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切断电源,看CMOS 跳线中间针的电压大于2.6V 如大于就把BIOS 设置好

网友:
一般在主板复位时会有这种现象,调外频就可以,不能保存是否设过超级密码。

网友:
谢天谢地,不知道为什么我找来找去,量来量去,板子又好了.唉!!!郁闷:

网友:
我也有个上1600+的显示900速度很慢的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K7的

网友:
不懂呀,谁会用测量表,教教我。32904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