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维修问题有点棘手,高手帮我看看(KA78R12无输出)(已解决)

楼主(2007-10-26):
这个骨头有点不好啃,把我的头都搞大了。
如图电压53V的地方实测65V、电压75V的地方实测90伏。KA78R12稳压块1脚电压13V实测14V、2脚输出0.7V远远低于12V的正常输出,由于无12V电压输出,导致高压控制集成块TL494CN无12V供电电压没有工作,同时行场小信号处理芯片STV7778也没有12V供电导致没有工作。我更换了KA78R12集成块,故障依旧,KA78R12集成块2脚输出仍然为0.7V,整个显示器也无高压。不知是什么原因???
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这个电压如无输出肯定是CPU没有工作,或反馈的那一路有问题,你可以短接KA78R12的1和2试试

网友:
很明显KA78R12的输出受CPU的控制。

网友:
确实如楼上所说,我短接1、2脚,显示屏可以亮!!(显示no conection !check signal cable字符框)
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我的CPU挂了!!!我的cpu型号是LSC442805B
     眼看着在大家的帮助下把一台不亮的显示器弄亮了心里挺激动的(换了偏转行管、高压行管、还检测了其他一些元件)

网友:
都出自长期的经验。惭愧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好的话刷存储器!你没说说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信号线输入的行和场同步信号是否进入CPU,当然前提是CPU要有供电,复位,晶振是否起振。如果以上三点有,就检查CPU的行和场信号输出,时钟和数据线上的电压(一般是4.7-5V左右)。应该不难判断CPU是否损坏

网友:
四极管老兄:还不是那个破机器三星500b!!这几天都在搞它!!查CPU工作条件,可是手里没有它的参数资料,不知管脚如何定义。还有如果要刷存储器的话那还真是够呛!我们这个小地方上次有一块主板跑0B想去刷bios到电脑城居然没有人有编程器,活活快把我气死!!想买个260元的编程器(可以刷主板、显卡BIOS的那种)不知能不能刷CRT显示器的存储器!!

网友:
刷显示器用100元不到的普通的就行了,要有接口应该可以的,不知道这台显示器是怎么坏的啊,存储器的数据丢失是不能开机的,查CPU电压应该好找,不过应该先刷存储器(不象主板最好是用空的写数据),换个新的空白的先试试啊

网友:
这是一个简单的CPU控制输出电压的电路,如上图所示.当PS1和F-S任意一个为高电平或者同为高电平的时候(电压为3.3-5V).2N3904处于饱和导通状态.KA78R12的Vc脚为低电平.则KA78R12没有输出电压.当PS1和F-S同为低电平的时候,2N3904处于截止状态.13V电压经过R619给KA78R12的Vc脚供电,这时KA78R12输出12V电压.测试PS1和PS2的电压则可判断CPU的好坏.正常工作时.PS1 F-S为低电平.那个不正常就检修那个.PS2是控制7V电压输出的.

网友:
楼上的理论知识扎实!令小弟佩服!这台显示器当初给我的时候能够点亮,不久就不行了拿去修了之后能亮,可是过一段时间又不能亮了,自己想把它修好
       测试PS1和PS2的电压则可判断CPU的好坏根据电路图的理解,ps1为低电平,ps2为高电平即可判断cpu是好的。是不是这样?
      还有,TL494CN虽然反馈了F-S,但是TL494CN供电电源却是KA78R12提供的,虽然我还没有测量,但是我想当TL494CN没工作时它是不会有高电平产生的,所以应该能够首先肯定是cpu的PS1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换一个空白的存储器的话(如果cpu是好的话)可以点亮么???存储器型号是24LC411

网友:
你不是说没有吗换一块空的试试看看怎么样,主要是没办法啊CPU的脚你不清楚,块子又没有刷,那只有试试了,反正又不会坏东西,你就换个24C04常见的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由于这两天看电路图头都看晕了,所以发图的时候写错了!!!如第一帖,F_S是由LM324反馈过来的,不是TL494CN!!!,我跑了线路,由于LM324的第8脚输出有14伏的高电平,导致三极管Q610的基极有0.6伏的电压,Q610导通拉低了KA78R12第4脚的控制电平导致KA78R12无12伏电压输出,现在我怀疑LM324有问题,正在判断中!
    (附:看来跑线路还是电路维修中很重要的基本功啊!!!)

网友:
我把KA324(线路板上是SECKA324、可以用LM324代换)反馈的那一脚断开了没用,现在显示器已经可以正常点亮工作了,我测量了行电流很小,只有40毫安不到(不知有没有问题)
      1024*768分辨率行电流36.5毫安,行管C极电压80伏
      800*600分辨率行电流128毫安,行管C极电压110伏
      到现在为止是不是应该肯定cpu和存储器应该没有问题??
     运行一段时间在看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显示器线接口红针断了,导致没有红色,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难道非要去买一根线么??

网友:
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各位高手的大力帮助,这台显示器已经获得圆满解决!通过代换KA324芯片(用LM324N代换)、故障成功排除!由于KA324芯片损坏导致反馈到Q610三极管高电平从而使KA78R12无12V电压输出、切断它的反馈之后能够正常工作,最后买了一个好的LM324N换上同时把反馈脚接好,显示器能够正常开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