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6):
没有爆电容,所有电压正常,可以装系统.但就是进系统时蓝屏或重启
用过N个版本系统.各位有没更好解决方案.除换南桥
谢谢!!
重启

网友:
哎. 这类问题我也头痛中,最近手里全是这些板.半死不活的.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换换电容,MOS管.试试..

网友:
散热怎么样啊???这个也要考虑哦

网友:
是不是胜鹰的主板啊。

网友:
扔了试试,也许就不头疼了

网友:
有试过换内存吗?没有就试下,其它硬件也要考虑

网友:
我觉得遇到这种问题是最头痛的 只有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排除 很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修好了也收不不到好多money!!!

网友:
蓝屏我新手区有专题 希望可以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刚开始用GHOST安的,现象和你那一样,后来找了个手工安装的就好了,不知道你那个怎么样

网友:
蓝屏有代码的
你要说一下代码啊
这个主要看内存和显卡驱动
这两个最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内存好像是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我碰见过胜鹰的主板是声卡驱动没有装对的原因。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种问题。换一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重启的杂牌845主板,是一个CPU供电管性能变差,换后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主板,现在还还没有搞好,ECS的,有时蓝屏有时正常,内存,电源,也都换了也不行呀,我换了一块板就好了,这种类型的主板太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