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专业的数据恢复究竟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7-10-26):
我对于数据恢复一窍不通,对于做GHOST被覆盖的,能用FINALDATA,EASYRECOVER恢复吗?
PC3000带数据恢复功能吗?被病毒侵食的能用什么软件能恢复?

网友:
估计不行了 我原来用过FINDDATA 蛮好的 误格式化或者分区都可以恢复 不过覆盖过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
覆盖过应该不能了,不过如果ghost文件较小,没准还能有部分能恢复吧

网友:
用dataexplore试一下

这个里面有一项是做误GHOST的,我用这个做过能恢复一部分

网友:
没有被覆盖的都可以恢复出来,很多恢复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