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刷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7-10-26):
有一根频率为333的256M内存 我把它刷成了400的 是不是性能也提升了 我问了很多人 有的说没有 有的说有
这里的各位师傅请帮我说明一下 谢谢
问题

网友:
性能根本没有提升。。。SPD就像主板BIOS一样,可以记录内容。 机子访问时要读取SPD资料。

网友(2008-03-07):
用测试软件测试内存宽带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你的IC颗粒原本只能运行在333,你把它设定到400有可能会出现死机,重启等故障.当然如果你的条所用的IC品质较好的话,肯定会有所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