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问题:进windows掉电

楼主(2007-10-26):
不好意思!我又来请教大家,我在是在一家公司修三星的
笔记本
,最近产线出现了好多进Windows就掉电,不进就不掉电,芯片是Intel的。是板子问题(硬件问题),所用测试工具都是好的,请教有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Windows

网友:
可能是电源变压不对劲了????瞎猜的 呵呵

网友:
那你能 说清楚点吗,我也 好查啊啊。不过还是谢谢你哈 !

网友:
你看看重做系统,我最近遇到的台式机也是这样的 ,搞了 就好了

网友:
哦
我所说的是硬件问题,纯粹板子问题,请大家再帮帮我 啊,我将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电源管理芯片不良或虚焊引起。你可以接到稳压电源上启动进xp看看。电流表有没大的摆动。。还有就是给cpu供电的mos管不良也会出现。一般是八抓的mos管。intel的应该和cpu没太大关系。如果是amd的。第一步就是先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不会吧,楼主自己都在那儿上班,还搞不定???不过笔记本就是难搞

网友:
哦
谢谢6楼的哈
我会去试试看

网友:
查供电吧 估计是供电不稳定 消耗多了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