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内存不过断电疑惑?

楼主(2007-10-26):
常在修到跑内存不过,而后断电的故障,其表现的现象为跑内存代码AD后停住不跑,点复位排针后,跑内存代码90后,突然停住断电自动重起。这种故障现象无论在技嘉,华擎和一些绿色杂板都很频繁。对于这类不知大伙有何妙招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主板就是当内存那.没别的问题.修好内存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
断电重起后亮机没有?

网友:
我碰过精英的主板,不插内存,跑到内存进就自动断电,怪???不知是不是厂家就这样设定的,不解中.......

网友:
应该是内存糟方面的问题或是外部电路有问题,本人今天也遇到一技嘉845GE-RZ主板开机跑内存C1-过后就断电,然后自动重启,不上内存正常,测电压和时钟正常,仔细观看为内存糟中有一电容在里面生根,取掉排出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电容的根可是够长的

网友:
电容的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
谢谢,但是如果排除内存内存糟方面的问题,还有那些地方要注意呢?
请注意代码,跑内存代码AD,复位后跑90.跑90就断电自动重起,又跑AD,但是跑AD是不会断电的.只有跑代码90才断电.请大伙再想一想?

网友:
正常板子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应视为正常,不过内存也不要管它断不断电.修内存方面就行了.

网友:
就按内存不过修。

网友:
量下内存主供电正常吗,上次我也碰到过这情况,就是内存供电偏低引起的。

网友:
供电正常查BIOS电路或先刷.或者换个内存试试.有些单面512M的内存兼容性不好.

网友:
这种是正常的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不过内存就是要断电的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大家!

网友:
嗯 ,前断时间,也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可是由于没有时间,就给别的人修了,现在才明白呀,多谢各位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2008-04-27):
呵呵,时隔几乎一年,今天修到一块杂牌板也是这样,查内存AD时,发现有一条阻值比其它的要大几十欧,用手重力按北桥,阻值才变一致.只要边用手按住北桥触发就可显示,不按住的话,就跑AD断电重起90.不错的,不管它断不断电,就当它内存不过修.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跑C1后自动断电哦哥哥!有两块这样的板子!换了IO后有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