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真能修好吗?

楼主(2007-10-26):
硬盘坏道真的能修好吗?我有一块硬盘,MT的,80G,前20%有坏道,我修过好了,可几个月后坏道有出来了,坏道真的能修好吗?
硬盘

网友:
真正的坏道所谓修好,只早屏蔽掉了.

网友:
我的一个MT40G的超薄硬盘,有140多个坏道,修好后用了一个月就不能进系统了,坏道真的能修好吗?

网友:
一个60岁的人,心脏有毛病,经过治疗恢复健康。过了几年后心脏又有毛病了,又需要治疗。你能说当初医生没有看好他的病吗?!一个硬盘的正常使用寿命也就是3~5年,一个月相当于人的生命的1~2年,几个月就相当于几年或更多。这就是楼主硬盘的情况。
楼上的情况就是没有彻底清除缺陷扇区。有些当初已经接近有缺陷的扇区不久就变成缺陷扇区了。所以这就是本人一般愿意使用隔离而不愿意采用修复的原因。隔离后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操作上更安全。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楼主的修复方式有问题!

网友:
修坏道是有理论依据的,现在的硬盘出厂就有几十上百条坏道,在工厂就屏蔽了,所以我们把坏道屏蔽了,硬盘就修好了,但是工厂修好的就不坏,我们修的一两个月就不能进系统了,是咋回是呢?

网友:
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好好研究和討論。。。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磁头没老化,电路没问题的情况下是可以修好了,我看楼上2位的硬盘是MT的6Y,6E系列。这2个系列的硬盘很喜欢出现红绿坏道,当然你用一般的修复方法修好后使用不了多久会再次出现。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做SF,当然需要有专用的软件。就是相当于重新给硬盘来个出厂测试。不过有可能做好后容量变小。

网友:
所谓的修好~就是修完没坏道了~~~~
过了几个月在出现只能说又坏了~~

网友:
SF??用什么软件啊?怎样做啊?大老.

网友:
比较专业的营盘修复工具啊,,,,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