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啊!高手请进!

楼主(2007-10-27):
有台康柏手提客户拿来升级硬盘!!只能用指定硬盘!!就是只有原机那个可以引导进系统!换其它硬盘都不行!用转接卡接台式机又都可以用!!我有3个硬盘!清零。重写MBR。重建分区表都试过!就是换不上!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
]
硬盘

网友:
考虑把原盘上的一个很小的隐藏分区复制到另外的盘上再用。

网友:
尝试全盘GHOST到新硬盘看看!

网友:
康柏的硬盘上引导扇区写有引导文件。必须把这文件写到要换得硬盘上才行。康柏电脑的BIOS(某一部分,可能是管理硬盘的部分)没有在主板上,而是放在硬盘的一个隐藏分区中,建议你先将老硬盘用GHOST以盘对盘的方式克隆到新盘上,然后再重新分区格式化(分区时你会发现有一个非DOS分区,千万不可将其删除),问题应可解决。
[
]

网友:
明白了一点也不奇怪,你可以去查一下康柏的技术资料,有这方面的说明的.
我以前就看过,不过现在记不起来在哪里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