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50 开机时大写锁定灯闪十下

楼主(2007-10-27):
近日接修一台DELL 4150,开机时大写锁定灯闪十下,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P

方维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内存和内存槽 ,......................

网友:
换了两条/在两条DIMM上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会是键盘芯片或者IO?????

网友:
学习中希望有人解决下

网友:
没碰到过,能正常开机点亮显示器吗?

网友(2007-11-28):
我想应该是内存问题 ^_^
今天遇到个1150的机子也是这样的
不过最终问题是开机只见屏幕左上角光标闪 按键盘就没反映

网友:
三个键盘灯做为代码,亮为1,不亮为0,
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网友:
若显示稳定的0-1-0 代码,主 板 问 题

网友:
楼上的何解,怎么看不明白?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