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頭痛的硬盤問題,老師和高手救命啊!!

楼主(2007-10-27):
現在有個非常頭痛的問題,有 160G 和 80 G二塊硬盤,都可以分區和格式化
應該不會有壞道的現像,但沒有用效率源檢測,
我用DM把引導信息重寫了-------分區-----格式化-----激活分區---重裝ghost 系統-----重啟電腦------XP過了進度條--------在請稍候就不動了,有很久不會動
好像用 原版 xp 安裝系統也不行。
有一個硬盤是客戶在自已裝 ghost 系統時斷電造成的。
這兩塊硬盤隻用DM工具重寫過主引導信息,有些工具不敢用,怕把硬盤搞壞了。
請教這裡的老師和高手,是不是不能用DM 重寫引導信息啊。
請指點思路,用些什麼軟件工具來修復,應該走什麼步驟,,不知道是丟了什麼信息才造成這樣。。。。
:'( :'(
格式化

网友:
与引导信息已经无关。先考虑光驱,光盘本身,主板,电源,内存的问题。如果是只有一个IDE口的新式主板,还要考虑光驱设为主盘,硬盘设为从盘。

网友:
补充提醒一个:
二级缓存打开没有?或者打开了,试一下关了再打开.
关键是,你有没有换主板试过硬盘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换了主板还一样,刚我上面说的无效,集中检查硬盘.
如果换主板硬盘没问题,则可试一下我上面说的,看你运气好不好

网友:
我有块硬盘和楼主的一样
但是就不知道什么问题
期待高手们说出解决办法

网友:
回復 2 # 張老師,是不是硬盤可以正常分區和格式化,已經引導系統,就說明不是硬盤問題呢
張老師,可否留個手機號給我,不知道你手機接電話是不是免費,
我很想把這兩個硬盤搞好,打個電話可能會說得更清楚些。
其它版主和高手有願意留電話的也可以,
應該在深圳這邊也有版主吧,我也在深圳, 小付 135 9049 3845
謝謝大家為我想辦法,感激不盡。。。。。

网友:
請張老師和其它高手能講解一下硬盤的啟動過程嗎??、、
如果更加清楚的了解啟動過程,進行一步步的檢查,可能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CMOS设置的参数 (設主盤 ),硬盘将磁头定位在物理扇0柱0面1扇上,接着先后读取扇区開始标志80 ----- 扇区结束标志55AAH ------主引导记录MBR ---------硬盘分区表HDPT-------根据硬盘分区表提供的数据,硬盘将磁头定位在活动分区(主DOS引导分区)的引导扇上(一般为物理扇0柱1面1扇),接着读取操作系统参数

网友:
頂上,救我啊!!!!

网友:
??!~!·~!
你那硬盘没有经过,正确的 坏道修复!

网友:
如果能排除C分区缺陷扇区问题(可以在其他正常的机子上验证)。我和蒙先生已经把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都说了,你应该先去排除硬盘的问题或者确定问题就在硬盘上后再来讨论。

网友:
给你说以下几点(在确定你目前这套系统无问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换个其它硬盘就正常)
1,用MHDD检查
一般GHOST版的系统盘都带有,进如方法就是进了光盘界面时候选第2个(就是什么超级DOS工具之内的),进去完后有提示(就是有很多工具软件提示那里)输入MHDD回车,然后按SHIFT+F3(选端口就是选要操作哪个设备)一般你硬盘是接在IDE0的并且设置为主盘的话直接输入1回车,或者你按了SHIFT+F3后找你硬盘对应的数字输入。
选择正确后在MHDD界面的上面会显示你选择的硬盘的一些相关信息(比如,型号。LBA等)
这个时候直接按F4,是不是要出来1个窗口?接着再按1下F4正常的话屏幕上就是很多小条条在跑了,注意看有没有绿色以下的?如果有很多特别是XX之内的(读取超时)以下的那么基本上你硬盘就不能装系统了
顺便讲下各个颜色后面的数字代表的是读取使用的时间,数字越小所对应的块越多越好,你测试新硬盘的时候大部分都在3,10MS。当然并不是所有硬盘都这样。
那么怎样在MHDD扫描的时候判断硬盘有问题呢?一般我认为一个硬盘的前面4个G之内要是出现500MS以下的(就是什么XX,!!,??,ss)和大面积的红绿一般就直接先不装系统了
正常的硬盘应该是绿色以上的(不包括绿色,但是一个硬盘只有几个绿块并且不集中我认为是正常的。)
2解决方法
在选择了硬盘的时候就不按F4了,在MHDD下面命令行输入ERASE然后3个回车加1个Y,看能不能擦掉,这里牵涉的东西很多,如果你不打算维修硬盘那么就到此为止吧。
最后还要说下在操作前一定要问清楚客户的硬盘里面有重要文件没有,包括系统分区外的所有分区!

网友:
先别急啊。我以前碰到过。不过我没修硬盘。只是装了另一个系统。然后再装回XP就好了。你可以装
98~2000都行啊。没事的。

网友:
你确定是你硬盘的事吗?先看看是不是你的电脑上的各个硬件都是否是好的,用排除法试一下吧,换块确定好的硬盘试一下吧。。。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