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5PE-A800经验共享

楼主(2007-10-27):
早上客户送来 电脑一台故障为不开机   主板ECS 845PE-A800

插卡 测试显示 C3   内存不过    换测试用内存 主板走码 一切正常

客户内存为金士顿256M 8位内存   测试为SPD信息丢失
于是用以前备份的SPD信息  刷上后插到客户机上 结果  是检测到C1就断电然后又通电反复循环!
拔下内存 通电还是检测到C1就断电然后又通电反复循环 (故障扩大)

于是 又换了电源  测COMS电池电压 。。。。。。。。。。发现把给CPU供电的小4针插头 拔下就不断电  (但是测量上管及对地阻值未见异常)

最后又回到 内存上! 刷了SPD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内存的事情呢?
又换了条好的内存 问题依旧
无奈把此条内存插到别的主板上  提示E1  晕了!
又把内存的SPD刷了下 就好了 (原来的SPD型号是 24C02B  而我选的型号是24C02  提示刷新成功了却不可以使用)

谁可以告诉一下  就算SPD刷错了  为什么会变成 检测到C1就断电然后又通电反复循环

网友:
想请教楼主,怎样判断出是内存SPD信息丢失的?

网友:
买个 内存测试卡 就可以了啊

网友:
内存测试卡功能很牛啊,要多少钱呢,

网友(2008-01-22):
修了半天    才看到这个   断电又重起  居然是内存不过引起的   郁闷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这个问题好像论谈里面很多呀!!!!!!!!!!!

网友:
内存不过会引起主板检测不过,造成反复重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