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7):
我有一块ATI9550...这是人家在2004年以一千多块买的.我接到手后它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果不运行什么大软件和游戏时它是一切正常的.但一运行了大软件和游戏后它就会出现花屏的现象.会有一点点的雪花和条纹.我检查了供电线路没问题后.就想了想.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呢??于是.我就一颗颗地换.换一颗试一下.当我换下第五颗的时候.哈哈..问题解决了.真是高兴啊!!我就立即装到自己的私人电脑上.开机装驱动.怪了.一装好驱动就蓝屏.昏啊!!这又怎么了???是不是显卡还有问题??我又装到测试电脑上.装好驱动一切都OK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是不是我私人电脑系统不行啊!!好.重装...好昏啊!!系统重装后故障依旧!!好昏啊!!我查了又查.想了又想.还是弄不明白...我的私人电脑是用Geforce5200的.一直都没问题的啊!!我装上我的Geforce5200一切OK.就装这个ATI9550就蓝屏..哦..补偿一下..ATI9550不装驱动前一切正常.装了驱动后就会蓝屏....驱动绝对没错的..
对于上述的情况你有能给我什么答案呢??//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先卖个关子.我想先听听大家的答案!!
[
]
系统重装

网友:
你是什么主板
这个很重要
9550和NVIDIA的板子有冲突
再者不要装最新驱动
装个板本旧点的驱动
我就出现过换显示器显示不一样,还以为显示器坏了
后来换驱动就好了.

网友:
你的显卡属于装不上驱动故障,根据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是GPU有问题所引起的。

网友:
兼容问题吧,ATI后来发布了N个补丁,你可以看下

网友:
兼容性不好,要刷bois

网友:
是人格问题还是样子问题呢???
哈哈~
我想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人品问题吧!!!!!!!!!

网友:
后来我才记起自己的CPU是超了频使用的!!
[
]

网友:
很多谢各位的踊跃回复..我发此贴并无他意.只是想让大家讨论一下...同时也说明我们在维修过程是不能忽略每一个小环节的!!

网友:
或许版本太高了吧。或者要个补丁。

网友(2007-12-19):
9550遇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最近出的杂牌9550好像和很多板有兼容问题.

网友:
大众说法..兼容问题........

网友:
兼容问题........9600也有这问题

网友:
于是.我就一颗颗地换.换一颗试一下
楼主是用新的内存粒换的?
哪有买哦!

网友(2008-04-30):
9550-就是怪!!!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9550兼容第一大户了 有的用的好好的 半年就不行了 卡本身没问题

网友:
我的9550为啥就修不好呢,我都弄了半天还是花屏

网友:
说明这张9550的超频性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