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遇到好多板是CPU无复位的~!急啊

楼主(2007-10-27):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查~!上假负载,各供电正常~PG信号也正常,各部份电路供电也正常,我没有
示波器
~~!但我量各时钟信号测试点都有电压,就是假负载上复位测试点只有0.35V请问大哥如何查,现有好几块板都是如此,急啊~!~!~
cpu
示波器
测试点

网友:
插上测试卡。。。点复位看测试卡亮一下不。。。。然后从CPU复位往回找。。。。麻烦了点。。

网友:
CPU复位不是直接由北桥过来的吗?????

网友:
期待专家来给个思路 学习中 谢谢

网友:
复位是建立在电压,时钟正常的情况下的,你先这些条件呀,

网友:
你的CPU核心供电和时钟电压是多少?你再查下PCI槽的A15复位是多少?在这里说下,再具体给你解决方案

网友:
回答各位老师
CPU供电是1.7V.时钟是0.4V.这样的数码和正常板是一样的,就是复位只有0.4V,PCI复位是5V.诊断卡RST灯不亮,.复位插针有3.3V,短接复位插针无反应,请大哥指教

网友:
若是整个主板都有复位而光只CPU无复位的话
北桥虚焊,因为CPU的复位是由北桥产生的,这种情况我碰到好多。一般加焊北桥就会好。
时钟芯片虚焊或引脚之间太脏,有可能会引起北桥的时钟没有,进一步导致CPU没有复位,这种情况我只碰到过一次。
IO芯片坏,ECS SIS648+SIS962LUA的主板,查串口芯片通往IO的八根线中,有好几根阻值都不对,就把IO IT8705换了,然后一切正常。这个我也只碰到过一次。

网友:
碰到过北桥虚焊无复位的

网友:
我遇到过内似的问题,是一块845的,具体型号忘了,它是在上假负载时一切正常,但上CPU后,CPU的供电只有1.2V,后来才发现是给内存条供电的一个块子有问题,上假负载时内存供电是2.65V,上CPU后内存供电是2.0V,换了后就OK了,看能不能给你什么思路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加焊试试呢

网友:
只CPU无复位,是SIS主板的话,先刷BIOS,好多主板就这们修好的.

网友:
多谢各位大哥~!板子修好啦~!是北桥虚焊啦
多谢各位大哥~!板子修好啦~!是北桥虚焊啦

网友:
CPU、NB是否有空焊?
查CPU到NB的复位线路;
查NB正常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重点看看CPU座子虚焊了没有!
在就是供电和时钟一定要正常@!

网友(2008-02-10):
北桥空焊,CPU座空焊, ,,,,,,,,,,,,,,,,,,,,,,..

网友:
学习之中~!谢谢经验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