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机进不去系统。

楼主(2007-10-27):
朋友装了台新机,具体型号我没有见到,技嘉945G的主板,512M内存,80G的硬盘,在主机信息显示完就要硬盘引导的时候不往走了,出现一个光标,一闪一闪的,有时候很正常,进到系统能正常用,再启动也正常,等到第二天再开机的时候就又会出现这个怪现象,电源,内存,硬盘换了也不行呀,有时候光标闪了有20秒又能进入系统,有时不能,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遇到过,一般是主板问题

网友:
现在的好多新板就是稳定性差,我都是搞二手的,实在稳定

网友:
并口硬盘 串口主板 是吧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好好查一下
不行就清空,用出厂优化模式
再不行用最小化模式
然后确定问题原因

网友:
是兼容的原因吧,主要还是主板的质量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板卡问题!
不在讨论范围内吧!

网友:
好像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主板上找吧,一般是主板引起的~!

网友:
多半是系统问题,换个版本装一下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串口还是并口,如果是串口请进入bios设置下相应的参数,如果还不行那就还要考虑数据线问题之后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说明一点呀,一是换了一块主板也不行,二是用的是串口硬盘,三是CMOS恢复到了出厂值,是不是各个配件的兼容问题呀,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