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脚的主板 CPU针脚断了怎么办?

楼主(2007-10-27):
775针脚的主板 CPU针脚断了怎么办?
它是SMT直接焊在主板上的,不是插件的,求各位大侠怎么办呀。

网友:
找资料,如果是空脚就恭喜你,如果是有信号的脚,我看换座子才是出路

网友:
如果焊接功夫好可以补针

网友(2007-12-24):
焊接功夫好可以补针,如果焊接一般就不用说了。我看最好换CPU座。

网友:
看看锡盘还在不在,在就可以补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