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点不亮,一直显示7f

楼主(2007-10-27):
一块杂牌845gv,开机就显示7f,也不跳,
把bios芯片拆下都没有反应,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内存拆下开机,也一直显示7f.喇叭不报警
award的bios芯片.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一下,键盘的数字键根本没有反应.处理器也没有问题.
不过bios的电池一直没有装,因为底座坏了,应该不能影响到开机吧
还有诊断卡的reset灯不亮,还有-12v的电压也没有.不知道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看看版规再发帖子吧

网友:
7F只是乱码.还没过CPU

网友:
和FF一样的,不过845G的主板,北桥的电压频繁出问题,还有内存供电

网友:
北桥坏的几率是不是很大啊,这种问题应该从哪里开始检查呢?

网友:
不好怎么说,一步一步的来吧~!

网友:
处理器是没有问题,手头没有假负载也没法进一步的测试.

网友:
现在发现-12v和-5v都没有输入,以及reset电路似乎也有问题,真不知道如何开展检查啊.

网友:
词不达意

网友:
现学现卖啊,cpu没过,估计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只说代码,没测电压,修个鸟。

网友:
我也有一块845主板,同样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先测电压呀?我晕~~~~~~~~~~~~~~

网友:
先测下电压部分,再量cpu座的数据线.....................

网友(2008-03-01):
先查CPU供电后在其它的原因

网友:
就按照 不跑数来修啊!!!首先供电  时钟  复位!!!如果都正常了查查BIOS有没有片选来修!

网友:
看楼主发的帖子,建议还的多看基础帖子,修就免了,因为你什么思路都没有

网友:
建议你先别修了,去论坛新手区好好学习两个月,顺便拿这块板当实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