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一下,这个屏是什么接口的,用什么板能点?

楼主(2007-10-27):
显示器为清华紫光,是长城代工的,屏是"奇美"17寸的,型号:A170E1-T3.接口为两根45针的排线.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找卖驱动板的才知道什么板能点亮此屏,这个屏应该很好找驱动板的

网友:
这个屏应该不好配板的,我上次有个宏基的也是几条线到屏找不到板啊

网友:
像是FFC接口的,找TTL的驱动板,应该可以搞的定。例如主芯片是RTD2013B的就可以。

网友:
这种屏不好配板,屏的驱动iC是 和主板做在一起了 。你的什么问题。长城的这个款机器。长出现屏接口松动,补焊一下就行。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屏,而且原装的驱动板都是长条型的,即使找到驱动板价格也是很贵的。

网友A:
这个屏不容易配板,最修尽可能修复驱动板。如果修不好,只能改屏线。通用驱动板没有双45P的,只有双40P和30+50P的,30+45P的。

网友:
奇美的屏,只见过它自己的专用驱动板.

网友:
奇美屏,配不了通用板!只能用原装板

网友:
去查查奇美的这块屏的PDF资料试试

网友:
奇美,没用过,查查接口定义吧~~~~~~~~~

网友(2007-12-25):
换个板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不容易配板,最修尽可能修复驱动板。如果修不好,只能改屏线。通用驱动板没有双45P的,只有双40P和30+50P的,30+45P的。

屏线都没法改,这种屏线焊都没法焊,而且手头也没有相关定义。。。我上次不是碰到过两台嘛?都是ACER的,退回了。。郁闷得很。。它的屏板上电路非常简单,猜想有部分电路都集成在了主板上。。。。。是不是在搞垄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