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e触发问题

楼主(2007-10-27):
这块扳子通电后2秒钟后自动断电,拔掉12v供点,可以正常转,当然是点不亮了,我想应该是短路造成的,高手们讨论指点一二!!!!!!!!

网友:
主板上有对地短路故障,要查元件对地阻值

网友:
12v短路,查用到12V电压的线路,比如CPU供电

网友:
12V相关的线路都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