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烧坏后的问题

楼主(2007-10-27):
内存反插后一金手指掉,用502粘好后在另一块主板上完全正常工作。
但烧内存的主板把插槽清理后,查得内存供电场效应管45N03爆,更换后测电压正常。换上好内存,代码跑C0-C1之后闪烁几下到A7不动,蜂鸣器连续不断地响。根据经验应该是内存方面有问题。但电压已正常,而内存条在别的主板上又能正常使用,难道是北桥坏了?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已经试过换插槽和代换完好内存,并确定烧的那个插槽没有短路。
Vcc, Vtt电压均正常。
(回六楼)电源部分周边元件测试不方便,但既然能正常输出内存电压,应该没有问题。排阻、排容已经挨个排查,没有问题。串接在内存电源前面的二极管鼓起,已经代换,无用。
另外,不知道在哪里测Vref,Clk是测试电压吗,还是测波形?

网友:
你换个内存槽试试行不行

网友:
Vcc正常了,Vtt是否正常?
你应该拿根完好的内存去测

网友:
去看看内存的最基本工作条件!
问题就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换个内存槽

网友:
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VDD VTT VREF   CLK等,另外就是目测内存旁边是否还有小的管子烧了的.把烧了的内存槽取下来,看看下面是否还有线烧断了/

网友:
插内存的那个槽烧了吗?看看是否是这根槽还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插内存的那个槽一个金手指的位置烧了,但并不严重。稍加处理就没什么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