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P4P800S SE 848主板复位灯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0-27):
请教:华硕P4P800S SE 848主板复位灯亮是什么问题
此板,好像是通病,本人有8、9块主板都是这样得,一开机复位灯常亮,测电压正常,IQ换过,电源IC都过,就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你要查内存和CPU北桥等供电正常不?此型板常坏给北桥的供电管.

网友:
在AGP槽下方有一组MOS管爱坏!
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内存和CPU北桥等供电正常都正常
就是复位亮

网友(2008-02-11):
换华硕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试。
:) :)

网友:
AGP 的VDDQ 1.5V 是否正常 ?